求指点弧形运动机构

楼主(2024-12-12):
我想做一个自动弧形运动机构,要求轻便稳定。我们是机械加工工厂,老板接的这个活大家都头疼,因为我们工厂是做常用普通金属件加工的,都是钢类和铝料的,想做下图这种小尺寸非金属或者特殊金属的机构很难实现,本来想在网上找现成的标准件买回来后自己再加工,但是也没找到合适的。

所以想让大家帮忙出个注意怎么能最简单的实现功能和要求,谢谢了,我接触的同行业比较少,横向知识比较少,望指教。(运动直径大概在200mm左右,角度在180°左右;总体重量尽量轻,运动停止稳定)

网友:
这么高清的图,鬼看得懂

网友A:
弧形运动也就是圆周运动截取一部分,实现方式很多,得看你具体条件。使劲看你这图,莫非是钢丝拉着在槽里跑。

网友:
就是钢丝绳 配合齿轮。。。

网友:
找旋转半径呗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功能和要求,做什么用的,怎么来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弧形运动也就是圆周运动截取一部分,实现方式很多,得看你具体条件。使劲看你这图,莫非是钢丝拉着在槽里跑 ...

看着像汽车配件

网友:
汽车雨刷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