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4-12-12):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现制造一台设备,要完成高频次的撞击材料测试力达到300N最高行程50mm往复,2~3hz
左右,2mm时频率10hz,有时会在70度高温工作,请采用400W伺服电机外加丝杠滑台模组传动能否实现,对行程精度有要求,要求做到力控,位置控,速度控且带有点动可回零。

网友A:
高频正反转?,让我想起了筋膜枪

网友B:
可手动挂档的凸轮组。看下这个建议怎么样。频率比较高,凸轮可以设计成一圈可以上下运动多次。

网友C:
看下音圈电机有没有满足条件的

网友:
电机会有问题吗

网友D:
单用丝杆滑台肯定不行,高频次的正反转电机肯定受不了。可考虑用可调行程的曲柄机构来实现。但力控好像还有点麻烦,得再想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手动挂档的凸轮组。看下这个建议怎么样。频率比较高,凸轮可以设计成一圈可以上下运动多次。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音圈电机有没有满足条件的

感觉音圈电机的力和行程没法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用丝杆滑台肯定不行,高频次的正反转电机肯定受不了。可考虑用可调行程的曲柄机构来实现。但力控好像还有 ...

好的好的就是进行一个撞击采集这个力的信号波,所以力控这方面有点难,频率还好,就是这个正反转电机一轮测试估计要撞个十多次然后间歇这样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手动挂档的凸轮组。看下这个建议怎么样。频率比较高,凸轮可以设计成一圈可以上下运动多次。

进行一个撞击采集这个力的信号波,所以力控这方面有点难,频率还好,就是这个正反转电机一轮测试估计要撞个十多次然后间歇,这样不知道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正反转?,让我想起了筋膜枪

哈哈哈哈

网友:
感觉挺复杂的,不会。

网友E:
我在抖音上看到有最高10HZ的伺服电缸,如果能达到速度,其他都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抖音上看到有最高10HZ的伺服电缸,如果能达到速度,其他都不是问题了

ok感谢

网友:
位移可控,控力有点悬

网友:
电机要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