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往复运动机构的设计

楼主(2024-12-13):
大神们,我于去年设计了一个往复直线运动机构,用连杆带动滑台的方式工作,滑台60公斤。使用这一年来坏了10次,不是伞形齿轮坏就是连杆坏,或者是圆盘坏(连杆安装在圆盘远端),一坏修一天,深受折磨,请大神指教。这个机构是单位上在用,找了3家机械加工的小厂子都表示无能为力,60公斤滑台动起来后的冲击负荷太大了,虽然单侧运动距离只有20公分,但2秒换向一次这个速度太快了,如果降速使用效果又达不到。有意向的可以电话联系,19150859876.

网友:
这负载这速度,不算恶劣

网友:
没搞错吧,这点就会坏,
才6米的线速,60KG冲击也不大,怎么可能会坏,
冲床,模具重150KG,速度,2秒12-24次,一天到时冲,冲10年,都没有发现坏过

网友:
这是最常见机构,60kg属小载荷,机构设计有问题才会问题频出。汽车发动机就是往复直线机构,好好研究一下,应该有所收获。

网友A:
结构发上来看看
上传图片,复制别人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发上来看看
上传图片,复制别人看不见

一图胜千言,发图,或者网盘发视频

网友:
连杆增加双向缓冲结构,,,,,

网友:
为什么会坏,这明显是只看结果,不问原因的,伞齿轮结构选对了吗,受力计算了嘛,还是直接在淘宝上搞的,直线运动中,直线度好不好,运动部件是否受憋,不要看到类似的结构,别人行你也行。都是车,宝马跟BYD能一样啊,自己多看看,多算算

网友:
结构变不变,如果连杆结构改其他机构,还是好做的。

网友(点评):
老哥这建议可以,我个人建议把连杆换成凸轮,加个复位弹簧,让冲击力变成动摩擦力

网友(点评):
现有机构速度不好控制是其一,稳定性也是应该考虑的一个。而且有很多往复运动的模型可以参考。

网友:
坏了修,修了改,一直有活干

网友:
齿轮坏的话你看看你校核计算的过程有没有出问题?最好发一下给大佬们过过目,连杆坏的话有没有图片,看看坏哪里多?

网友:
挺难处理的,我也想知道怎么弄。

网友:
可以把图发出来大家看一下吗

网友:
以前蒸汽火车头的驱动轮结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