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线、对称度、位置度的探讨

楼主(2024-12-13):
最近因为车间的一些加工问题让我对这几个概念产生了疑虑,希望各位前辈能指导一下这是我们的加工图纸,非常简单的结构,但是因为工艺疏忽,冲压模具开错了,37.6和64往左边偏了(P1红色实线),检验也只按照图纸检37.6和64,一对照图纸,欸,是合格的,通过。不管是首件检还是批量检验,全都没人关注,直到大货交到客户应用端,才发现,装不上去

随后紧急开会定责任,巴拉巴拉。。。。领导让我后续图纸全部加上到边的尺寸,也就是如图P2所示,可是这样标注完全违反了制图标准,有中心线了还要这样标,而且这样标注只管一边尺寸,不管另一边死活,左边公差都累积到±0.95了。。。我是真的很无奈,这样的图纸给出去都让人笑死,谁叫我只是一个臭画图的呢,我能咋办。。

随后我向领导提议加入对称度标注,别问为什么之前不加对称度,事实上最早期的图纸就是标对称度的,现场检验员说不会检,不知道怎么就检,抗议要取消。。。现在没办法,只能去现场培训一下,向他们引入对称度的要求。。领导接受了提议,图纸加上对称度要求。

关于这一事件告一段落,后续图纸我麻烦点都加上要求,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孔在中心线上面的情况又不会检了,硬要我标18±0.1,我是真不想标,标了显得很蠢,不标吧,等下孔偏了,又说图纸没说要检啊,我都是按照图纸来的。。。

其实我技术要求也有写,未注形位公差、尺寸公差按照国标来就好了,硬是要搞这搞那,我现在真的被他们搞得很烦,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让我图纸改来改去,各位前辈们看看我现在应该怎么做,给孔改成位置度,还是用别的什么办法?标位置度的话我要怎么标?

网友A:
有什么办法?就是离开这种逼公司呗,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B:
质检说OK就OK?首批检不用设计人参与嘛?而且当时不实配一下嘛

网友(点评):
可以看出他们质检不太懂

网友C:
质检员的脑子是超市买鸡蛋送的。

网友D:
肯定没算过尺寸链,盲猜84的尺寸公差放±0.1,基准易端面不要以虚拟中心线,或者8.3的尺寸放大不就能解决问题了吗?再说你这个件本身精度也不高,对称度确实没必要啊,你怎么检验呢?

网友E:
按道理来讲,确实应该标位置度公差来控制孔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道理来讲,确实应该标位置度公差来控制孔的位置。

尺寸公差±0.2哪里已经限制了位置度。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尺寸公差可以限制位置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办法?就是离开这种逼公司呗,还有什么办法

唉,是打算年后离职了,感觉这个公司管理太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检员的脑子是超市买鸡蛋送的。

反正就说按你图纸检的,中心线是不看的,未注公差是不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检说OK就OK?首批检不用设计人参与嘛?而且当时不实配一下嘛

我们研发部门是独立的,现场车间一直有研发的工艺和质量在,我们产品组的不需要每天守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没算过尺寸链,盲猜84的尺寸公差放±0.1,基准易端面不要以虚拟中心线,或者8.3的尺寸放大不就能解决问 ...

外形尺寸精度要求是不高,主要是四个豁口和两个孔的位置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F:
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习惯,按本公司习惯吧,并不是所有人都学会了制图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习惯,按本公司习惯吧,并不是所有人都学会了制图看图

是这样的,每个公司的画图习惯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但是P2和P4的那种标注,真的能给他出图纸吗?只管一边公差,另一边累积公差贼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习惯,按本公司习惯吧,并不是所有人都学会了制图看图

特别是P4,中心线就是中心线,还给它标个公差,那它还是中心线吗,中心线不就是默认居中吗?

网友(点评):
出图的时候就考虑到加工和检测也是应该的,为了少和生产扯皮,我一般会加上到边的尺寸,但是加上括号表明是参考尺寸。

网友(点评):
给参考尺寸18,那现场检测上下偏移多少算不合格呢?

网友G:
加工人员太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道理来讲,确实应该标位置度公差来控制孔的位置。

可以简单画个P4的草图指导一下怎么通过位置度公差来控制这个孔的上下左右偏移吗?它就是在中心线上面,怎么控制中心线上下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工人员太水

质量也水,按理来说图纸是指导质量输出检验文件的,直接让现场检验按照图纸来肯定会有点看不懂

网友:
大佬标注没什么问题,只是需要把测量人员想成小学生水平,最好给个好找的基准面开始测量,然后就是形位公差,我看了一下,要求的不是很高,以现在机器的精度不是故意搞很难超差。这种情况直接在图纸下写,未标注形位公差按照未标注公差标准x级处理,然后专门给测试员培训一下,如果以后这个地方因为形位公差出问题就可以甩锅给测试员没测试了。

网友H:
这样的厂子没法,谁声音大,谁有理。蠢就蠢一点,不扣钱就好。

网友:
以我这个外行来看,不懂什么制图标准。P1红色中心线就是两个孔之间的中心线,是不是板的中心线不知道。
要我去卡尺量的话也只是量2个孔之间的距离再减掉孔的直径满足64±0.2就合格了,至于是左偏还是右偏不知道。
不知道这4个孔是怎么定位的,中心线也不知道距离。不知道以哪条边哪条线为基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简单画个P4的草图指导一下怎么通过位置度公差来控制这个孔的上下左右偏移吗?它就是在中心线上面,怎 ...

顺便表达了一下,可能不符合实际装配要求。

网友:
|lyq666发表于 12-13 15:37
外形尺寸精度要求是不高,主要是四个豁口和两个孔的位置精度要求比较高

反正按照你的图纸做出来的零件是合格的,但是装配出问题,就是设计问题,因为没有计算装配尺寸链。我觉得设计也需要了解加工工艺,加工基准,不要觉得自己设计的零件,图纸也是按照制图标准绘制的,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就像你这个外形84±0.5.你把公差控制在84±0.1就能解决问题,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改成±0.1成本会增加吗?现在的机床加工精度±0.1很容易达到了。

网友(点评):
0.1确实有点难,冲压件都超0.1了,后面还有表面处理,电镀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表达了一下,可能不符合实际装配要求。

关于中心线上下对称的,我稍微标注了一下,麻烦您这边帮忙看看是否有问题。
主要是像这种位置度涉及到多个基准,我这边给了产线,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些,我看了评论区说,出的图纸要连小学生都能看懂,咱们真的就只能毫无原则的,不按照制图标准的迁就那些不懂的人吗?

网友(点评):
84和36这两个尺寸要参与配合吗?对孔的定位有影响吗?如果有,那么最大实体状态,孔的位置度公差补偿后都快1毫米了,会不会太大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表达了一下,可能不符合实际装配要求。

装配要求是这样的,其实很简单,外形留的余量比较多,主要是孔和定位豁口

网友(点评):
靠定位豁口来定位,那么基准我觉得应该设在豁口上,通过豁口来确定孔的位置。另外定位的基准不要太多了,否则冲突,容易过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表达了一下,可能不符合实际装配要求。

我懂了,大佬,取消底面基准,默认孔轴向垂直底面,垂直度按照GB/T1184,另外以37.6为基准定位孔,或者以18为基准定位豁口都是一样的吗?那么现在又回到了一开始,基准偏了咋办,通过什么来定位豁口,难道还是得在外形84/36上面再建两个基准吗?

网友:
有形位公差控制,如果前图纸有,不可能问题这么大,你也说了,机械制图原理来说有中心线,有跨中心线的对称距离标注,这是没问题的。
至少设计没问题,那就是工艺和质检问题。如果是外委,跟工艺无关,如果是自制,工艺问题不小。他怎么安排找的基准,怎么加工的我不知道,但至少不会出偏差到不能安装的程度。还有质检,既然是批量,为什么要一个个检呢,根据要求做个质检工装,一个个卡一下,都不用检了,有快又稳。
话说回来,出现这样的问题好像你们公司没有懂机械的。但我猜发生这样的问题只有2个可能,第一大家都合力在搞谁,第二事不关己能混就混。

网友(点评):
这种事肯定有人懂的,你分析的这两个原因一般公司都会有,实际大的公司基本上都是事不关己,能混就混,都不愿意多说的。

网友(点评):
我是真心感觉那些工作了七八年的质量、质检、项目管理、工艺,还没我这个应届生对机械了解。。。。他们工作经验都是假的一样

网友(点评):
不要多说话,让你干就干,被定罪的自己不知道找原因那是他的事。你尽量少出问题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厂子没法,谁声音大,谁有理。蠢就蠢一点,不扣钱就好。

扣钱倒是没有,只是划分下责任人,本来就脱一个月工资了,还扣钱的话人都要跑光了。去年是每月第二个工作日发工资,过节费1000,每三个月团建一次。今年改员工手册,每月第七个工作日发,并取消所有福利、团建、年会。结果从四月份开始,每月工资拖到20多号了。。。。研发人员都走了七八个

网友:
其实这就是部门间的甩锅行为,有什么好争议的,你自己也知道的这是个冲压件,实际模具定位都做好了,就是靠加工保证的,你标多标少其实就不是事,关键还是像楼上说的,公司不行,很多人都在混,你们技术部门权力不够大,我们公司技术还是做主导地位的,这种质检生产的事多事由工艺解决,我们生产和装配主要看工艺文件,实际图纸的作用有限。

网友(点评):
到底还是我太傻了,还在这哼哧哼哧的查怎么标注才能解决。我们部门领导确实老是妥协,我都看不下去了,图纸老是让别的部门的人指手画脚,但我只是个助理,他说怎么改就怎么改呗。。。唉

网友:
没道理可将

网友:
个人看法,我个人觉得首先要了解这个零件实际用到的尺寸是哪些,如按上图加上到边的距离尺寸,其实这个零件的设计基准已经变了,加工的定位基准都要跟变,除非技术人员同意,不然就背离了技术人员的设计初衷。另外孔位往左偏移,如果符合未注公差标准那也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装配不起来,那是设计要去改的,像你说的改公差等级或者增加形位公差。

网友(点评):
主要是我领导也不是机械专业出身,大学读的应用物理专业,所以对机械行业的相关标准扯皮也没有底气,我又人微言轻。。所以我们设计端这边就经常妥协

网友:
零件有中心线了么,不就默认以中心线交点为零位,各尺寸都是以零位发散出去的嘛。。。

网友:
越标越离谱,图纸是表达自己想法的载体,要据理力争,不行就走呗,待着也学不到啥正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