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如何一直存在于工件上

楼主(2024-12-13):
请教各位大神:
如何在工件上做标识(工作令,图号)可以使工件经过抛丸不消失,抛丸以后要刷底漆,工件材质为Q355D
因为工件种类多,量也挺大,而且是非标的,在装焊完抛丸后,无法辨识各类工件图号,流转到加工工序时比较混乱,
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让标识一直能存在于工件上呢

网友:
雕 上去,雕1MM深

网友:
10毫米深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10mm,我的意见是不如1m深,哈哈哈

网友:
每个工序没有质检?送检的时候加工者不知道自己加工的图号吗?质检分不清图号是怎么检验的?工艺标签也没有吗?

网友(点评):
许多小厂是没有这些工序的

网友(点评):
装焊工件的知道图号,但因为一直没有好的办法或者说没人去干这个事,标识就是缺失,所以导致流转到加工工序没有标识,质检是有的

网友:
激光割3-5mm铁板焊在工件上面,

网友:
深一点就行了,简单可靠

网友:
雕上去,1MM深,又细又深那种

网友:
敲钢印,激光打标,楼上说的雕

楼主:
目前在考虑激光打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