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发现越是新版本 在从STP导入打开后 都变成整体了,

楼主(2024-12-13):
solidworks发现越是新版本 在从STP导入打开后 都变成整体了, 反而不利于每个模块 子装配拆分。还是solidworks2017及以前版本好啊。对于新版本的solidworks在导入别人的STP文件,如何快速的另存子装配体呢,现在都没有这个功能了,另存不了

网友:
我也SW越来越不好用了,打开.stp文件后。里面的零件要一个一个存,麻烦得很。以前的版本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或者是我没找巧门?

网友:
设置里可以改的,自己上网找找吧。

网友A:
前面√取消

网友B:
你说的不对,这是个技术进步,你不能停留在旧时代。
3D Interconnect 使用新技术与工作流替换SOLIDWORKS当前平移功能,以便在SOLIDWORKS 2017中使用第三方本地CAD数据。
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将专有 CAD 数据直接插入到 SOLIDWORKS 装配体中,且无需将其转换为 SOLIDWORKS 文
件。
通过其到原始零件的关联链接在 SOLIDWORKS 软件中打开专有 3D CAD 格式。
如果您通过保留 SOLIDWORKS 中创建的顺流特征更新其创作应用程序中的专有 CAD 数据,则
在 SOLIDWORKS 文件中更新这些更改。

到了2024版

导入文件格式时,SOLIDWORKS 将使用最新的转换技术,即使您在工具 > 选项 > 系统选项 > 导
入中清除了启用 3D Interconnect 也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取消

好的,谢谢分享,我试试,我用的新版本是2022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不对,这是个技术进步,你不能停留在旧时代。

到了2024版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不对,这是个技术进步,你不能停留在旧时代。

到了2024版

好的,谢谢,我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