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需要支援

楼主(2024-12-14):
我想知道φ6气管吹过来的空气,向让它达到80摄氏度,我需要多大的电功率加热?假如说用工件加热空气,工件得需要多少度呢?工件尺寸220*30*30

网友:
流量啊

网友(点评):
踏马的,春哥,你除了不会找小姐,真的什么都会啊

网友:
要不参考吹风机功率看看?

网友:
压缩空气?如果是压缩空气,那可能够呛。常压下的气体,通过密闭的加热器 温度80°左右出口就可以加热到这个温度,压缩空气不建议,那样会引起容器爆炸。非要用高温气体,可以把空压机的冷却器关掉,空压机出口就是高温气体

楼主:
知道就说怎么计算,别问少什么条件。。。。。。。。。。。。。。。。

网友(点评):
这态度无敌了

网友(点评):
明显是回答的低人一等,要什么好态度?哈哈

网友:
kw=v*ρ*cp*Δt/4.18/860

网友:
5KWPCT发热器,

网友(点评):
要是流量巨大呢,还是直接螺杆压缩机配个20KWr加热器

楼主:
请问,4.18 、860是什么含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就说怎么计算,别问少什么条件。。。。。。。。。。。。。。。。

楼主好像几年前就在评中级了,怎还这么认知?缺了流量这重要参数还怎么回答

网友(点评):
以前我干活那单位正式工,干了十年就可以评中级了。

网友B:
1. 基本公式:根据实际经验,可以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风道加热器的功率:
P = (L × Δt) / (3000 × η)
其中,P为风道加热器功率(kW),L为送风量(m³/h),Δt为空气温升(℃),η为电加热器热效率(一般取85%)。2. 实例计算:以冷空气(自然风)加热为例,进风温度为-10℃,出风温度为40℃,出风量为5000m³/h。根据上述公式,Δt=50℃,L=5000m³/h,η=0.85,计算得出P=98kW。
3. 起动功率计算:起动时加热器需要较大的功率来快速提升温度。初始加热所需的功率计算公式为:
kw1 = (C1M1ΔT + C2M2ΔT) / 864 + P + P/2
其中,C1和C2分别为容器和介质的比热(kcal/℃),M1和M2分别为容器和介质的质量(kg),ΔT为所需温度与初始温度之差(℃),P为最终温度下容器的散热量(kW)。
4. 运行功率计算:维持介质温度所需的功率计算公式为:
kw2 = C2M3ΔT / 864 + P
其中,M3为每小时增加的介质质量(kg/h)。百度的,我回去查一下手册

网友C:
有个东西叫涡流管,不用电,通压缩空气,就一头出热气,一头出冷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基本公式:根据实际经验,可以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风道加热器的功率:
P = (L × Δt) / (3000 × η)
...

电加热器效率是说 电加热器电转换为热的效率?or转换好的热辐射给空气的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东西叫涡流管,不用电,通压缩空气,就一头出热气,一头出冷气

伯努利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基本公式:根据实际经验,可以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风道加热器的功率:
P = (L × Δt) / (3000 × η)
...

查手册会好些,别百度,百度有很多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基本公式:根据实际经验,可以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风道加热器的功率:
P = (L × Δt) / (3000 × η)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东西叫涡流管,不用电,通压缩空气,就一头出热气,一头出冷气

我这块需要间断性吹气,涡流管需要一直吹气,才能提升温度,好像不太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像几年前就在评中级了,怎还这么认知?缺了流量这重要参数还怎么回答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