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和直线导轨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4-12-14):
各位社友好,如图所示,丝杆垂直提升55公斤,我应该选择多大的丝杆和导轨合适呢,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我靠那天刚看了,忘了,,
克服重力,摩擦力,
考虑初速度,加速度,末速度
好像有一个表是选择直径和对应的力的

网友:
你买哪家的丝杠,都有计算工具,选好布置方式,输入值就出来了

网友:
丝杆 用32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367224-1-1.html  看下这个帖子里面的资料 我今天刚搜索到 这里面有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呀,我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那天刚看了,忘了,,
克服重力,摩擦力,
考虑初速度,加速度,末速度

所以怎么计算呢

网友B:
公称直径32,导程一般5MM。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称直径32,导程一般5MM。足够了!

我选的是2510的,不知道够不够,感觉32的太大了

楼主:
2510丝杆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选的是2510的,不知道够不够,感觉32的太大了

导轨是线轨的,马达直连,25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是线轨的,马达直连,25也够了

用的伺服电机,然后同步轮转了一下,电机直连没有空间呀

网友:
看样本。在这里问,最终还是看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剥削机械太严重吧,我是丝杆乘以十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没太明白呢

网友:
实在没把握,参照一下模组的选型

网友:
参考这个,要考虑惯性力附加的轴向载荷,以及2~5倍安全系数。

网友:
55随便一个丝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