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杆与普通螺杆差距为什么那么大?

楼主(2024-12-14):
看到丝杆的问题 想到一个经典问题一直没考虑清楚
驱动梯形丝杠或普通螺杆旋转,求丝杆或螺杆提供相同的压紧/推力所需的驱动力矩计算过程中发现两者计算结果出入比较大,想请教下计算是否有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出入。

   梯形丝杆计算:推力T=PF/ 2πη    η:丝杆传动效率,大约为0.9~0.95     T:转矩     P:导程
   普通螺杆:T≈0.2Fd   T:转矩    F:轴向力    d:螺栓直径

   现在假设所需轴向力70000N
   梯形丝杆选公称直径32,螺距3的单头丝杆,计算:T=37NM(η=0.9计算)
   螺杆选M32×3.0(非标),计算:T=448NM

   两者计算结果两者差将近十倍……

   为什么他们的公式不一样,梯形丝杆和直径没关系,普通螺杆和螺距/导程没关系?

网友:
公式用错了.你丝杆0.9的话,应该差3倍左右

网友(点评):
丝杆按0.9算了 还是差那么大

网友(点评):
螺杆也要用丝杆那公式,但效率大致是0.3

网友:
丝杆和梯形丝杆,螺距、直径一样的话,结构应该相近。

网友(点评):
是的,但是结果差距太大!我怀疑:螺栓的扭矩公式是最终拧紧力矩公式(非正常空转力矩公式);最后螺杆头端面接触,摩擦力预紧力越大,摩擦力也大,导致扭矩也就越大

网友(点评):
你自己算传动力矩,跟预紧力没有关系。

网友:
牙型角不一样。普通螺杆的牙型角大,导致侧压力大,所以效率更低。

公式最好自己推算才靠谱。

网友(点评):
一个30°一个60° 会有这么大差距?能发下推导的过程吗

网友:
螺距和导程不一样

网友(点评):
仔细说下 哪里不一样?

网友:
丝杆和梯形丝杆结构差的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