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压铸工艺和CNC工艺的精度和粗糙度是多少

楼主(2024-12-14):
请问压铸工艺和CNC工艺的精度和粗糙度是多少

网友A:
压铸0.2mm左右吧,粗糙度12.5以上,一般都要抛光处理。CNC看价格0.1-0.001不等,粗糙度看价格0.8-12.5不等

网友(点评):
你真敢说,0.001哪家能做到,压铸一般来说不说精度,因为差3%-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铸0.2mm左右吧,粗糙度12.5以上,一般都要抛光处理。CNC看价格0.1-0.001不等,粗糙度看价格0.8-12.5不等

尹老板,CNC0.001的精度还是可以达到的。只不过机床很贵。一般咱们消费不起。但是他这个和他问的问题不对等,一般压铸工艺0.2都很难达到。估计良品率不到百分之30.压铸也看什么东西什么购件的,这玩意一般都是0.3道.0.5有时候误差1cm都有可能的

网友(点评):
你见过,测度精度0.001的设备吗,我是没见过,

网友(点评):
测量精度应该是尺寸进度的1/10,这个0.0001,可能悬

网友(点评):
0.001只能靠大国工匠手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铸0.2mm左右吧,粗糙度12.5以上,一般都要抛光处理。CNC看价格0.1-0.001不等,粗糙度看价格0.8-12.5不等

压铸之后,还可以精加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尹老板,CNC0.001的精度还是可以达到的。只不过机床很贵。一般咱们消费不起。但是他这个和他问的问题不对 ...

见过,德国制造一台车床600多万吧。在航天制造企业见得

网友(点评):
我没见过,不过听说德国机器边上的地里有油纸包的备件,不知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德国制造一台车床600多万吧。在航天制造企业见得

机器边上油纸啥意思呀,尹总。现在国内的丝杠大部分都是台湾的。中国的机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的

网友(点评):
你就别杠了,上次我和深功兄说这话,被他单独截图开贴骂。他就觉得他那几台破机床精度最高,没有更高了。

网友:
压铸工艺精度:通常可达IT11-IT13级,有时可达IT9级 。粗糙度:表面粗糙度一般为Ra0.8-3.2μm 。CNC工艺精度尺寸精度:可精确到±0.01mm或更小公差要求,能达到IT6-IT5甚至更高精度等级 。位置精度:高精度轴位置精度可达0.001-0.005mm,一般精度的轴位置精度为0.01-0.03mm 。平行度和垂直度:精度通常可达到0.02mm以内 。孔径精度:可实现高精度孔径加工,达到H7级别 。粗糙度车削:一般CNC车削表面粗糙度为1.6-0.8μm,粗车时表面粗糙度要求为20-10μm,半精车和精车时为10-0.16μm,高精度数控车床使用精磨金刚石车刀高速精密车削有色金属工件时,可达0.04-0.01μm 。铣削:一般表面粗糙度为6.3-1.6μm,粗铣精度为20-5μm,半精铣为10-2.5μm,精铣为6-0.63μm 。镗削:钢的镗孔精度可达2.5-0.16μm,精镗精度可达0.63-0.08μm 。磨削:研磨的表面粗糙度一般为1.25-0.16μm,精密磨削为0.16-0.04μm,超精密磨削为0.04-0.01μm,镜面研磨小于0.01μm 。以上为AI回答,可能不是很准确,但应该比较全面

网友:
看设备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