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德客气源处理元件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4-12-14):
最近才开始着手第一个项目,气动二联件三联件的选型不是看这个耗气量吗?其他的手册都有额定流量这个参数,到亚德客的手册就看不懂了,只有个压力及流量特性图,这玩意咋看,有没有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多看几遍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几遍就懂了,,,,,

你说了个free话

网友(点评):
事实如此,一开始我也懵逼。

网友:
这个数据不是更准确吗?

网友:
额定流量不是跟进气压力和管径有关吗?个人认为这个描述更准确。

网友:
一般额定流量就是进口压力0.6Mpa 压降0.1Mpa到0.5Mpa的流量。

网友:
https://fitokgroup.cn/info-detail/i-667.html
感觉和这个类似

网友:
相同进口压力下,不同设定压力和通过流量对应的减压阀出口压力。。。。。。。

网友:
亚德客服务工程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