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有研究过卧螺离心机差速器的?

楼主(2024-12-14):
我们厂有一台卧螺式离心机,行星差速器尾巴还有根轴,但是实际运行这根轴是不会转的,这个我没搞懂,另外这台差速器的轴承外钢碗跟轴承座基本上是间隙配合,不是应该过渡配合才对的吗?求大佬指教

网友A:
差速器中的某些轴可能是固定不动的,它们的作用是固定环形齿轮,使其在差速器工作时保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速器中的某些轴可能是固定不动的,它们的作用是固定环形齿轮,使其在差速器工作时保持稳定

大佬,那这个扭矩保护器是什么原理?

网友:
静等高见

网友B:
内外轴扭矩平衡的时候那个中心轴就不转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外轴扭矩平衡的时候那个中心轴就不转了吧,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