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型减速机(增速器)的问题

楼主(2024-12-15):
大佬们,有研究过增速器的么,知道这公差要求不?

网友:
基轴制配合K7/n6

网友:
0间隙才是大功率传递的有效保障。

网友:
  像我这种新手先是去查一下表,确定一下适用精度范围,机床主轴应该是6-7级精度。然后确定配合类型,以轴承为基准,内圈里面基孔,外圈外是基轴。最后是确定配合等级,首先,间隙配合排除,你也不想主轴转动起来有异响吧,过盈配合不好装,一般要计算得到确实有这需求才能说服装配师傅,要不然人家拿个锤子来找你让你敲进去,所以通用间隙配合,按照手册上的应用场景选基轴制K7/h6。
  至于铜套配合,显然是过盈配合,要相关条件计算压力的。
  当然我个人也有几个问题,第一是加工精度太低,比如说10级,会对转轴有什么影响?第二就是过盈配合是靠计算压力选,那么间隙配合靠什么选,在什么样的场景下经过什么样的计算确定间隙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