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如何让圆柱在平面上主要是滑动,而不是滚动

楼主(2024-12-15):
上料机,用的圆柱替代甘蔗仿真,甘蔗在斜面上主要是滑动,滚动的话阻力较大,怎么设置接触的参数(阻尼和摩擦)来实现这个效果啊?还是说只能搞有轻微弯曲的圆柱来防止滚动?

网友:
不许圆柱转动,焊死。这样就纯滑动了

网友:
接触面很随机

网友A:
甘蔗很难买吗?仿真 有真甘蔗逼真吗

网友:
你画个弯曲的圆柱,扭曲+弯曲的圆柱,转动就很困难了。

但我估计你那机器上料也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甘蔗很难买吗?仿真 有真甘蔗逼真吗

真机还没做出来啊,得先仿真看看效果才能做啊

网友:
摩擦系数搞大点

网友:
直接用L型爪兜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