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视图符号下的下划线和比例如何生产的?

楼主(2024-12-15):
如图,C-C下边的横线和1:10是如何生产的。原图比例是1:20,剖视图的比例改成1:10,我的只显示C-C,没有中间横线和比例,不知道是如何生产的。

网友:
在工程图环境中,打开系统选项中的文件属性,在详图选项卡中找到有关剖面视图的选项。

补充内容 (2024-12-16 12:01):
说错了,是视图选项卡中的剖面视图选项。

网友:
横线需要自己添加,比例是自动添加的。

网友(点评):
不对,如果使用自定义比例,横线就不需要添加,横线和比例都是自动添加的。

网友:
调整比例

网友(点评):
你这都什么鬼主意,直接选自定义比例就可以了,就会自动添加粗横线和比例,你这方法添加的横线是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