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粘温点计算

楼主(2024-12-16):
刚用中国润滑油网的计算工具,输入40°C时粘度150,100°C时粘度14.5,在65°C时求得的粘度45。请问大侠这个计算结果没问题吧

网友:
外行,这个应该和什么类型的轮滑油有关的吧?你如果不确定什么型号的润滑油,那推算出来的应该不准的

网友:
你知道润滑油的粘温曲线吗

网友(点评):
网上标准图看不清楚

网友A:
没问题的,任何一款油的粘度指数和粘温特性曲线都是固定的,都可以通过40度的粘度和100度的粘度计算出来,得到的这个值误差不大。。。。

网友(点评):
那就放心了

网友(点评):
如果是没问题的话,那粘度计都干什么用啊?进行粘度实验测量有什么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任何一款油的粘度指数和粘温特性曲线都是固定的,都可以通过40度的粘度和100度的粘度计算出来, ...

粘度指数的定义要查表L和H值然后按公式计算,大于100还要用修正公式重新计算。一般只知道粘度指数大,随温度的变化粘度变化量小,没理解其真正含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粘度指数的定义要查表L和H值然后按公式计算,大于100还要用修正公式重新计算。一般只知道粘度指数大,随 ...

网友(点评):
这个计算方便,国家标准也有公式。想知道公式那样计算的好处。

楼主:
粘度指数的定义和应用
粘度指数(Viscosity Index, VI)表示流体粘度随温度变化的程度。粘度指数越高,表示流体粘度受温度的影响越小,粘度对温度越不敏感。根据粘度指数不同,润滑油可以分为中粘度指数润滑油(35—80)、高粘度指数润滑油(80—110)和特高级粘度指数润滑油(110以上)。高档次多级润滑油具有较好的粘温曲线变化平缓性和良好的粘温性。
计算公式如下:
VI=[(L−U)/(L−H)]×100其中:

  • ( H ) 是已知粘度指数为100且其在100℃时的粘度与未知油料在100℃时的粘度相同,这种已知油料在40℃时的粘度。
  • ( L ) 是已知粘度指数为0且其在100的粘度应与未知油料在100℃时的粘度相同,这种已知油料在40℃时的粘度。

  • ( U ) 是未知粘度指数的原料在40℃时的粘度。
说明:H和L可以按国家标准GB/T1995给出的表格中按测定的未知粘度指数的原料在100℃时的粘度Y查取。当计算的粘度指数>100时按修正公式重新计算。
网上AI资料重新编辑了语句。

网友:
粘度指数只是一个相对值,用来评价和评价油品粘温特性的好坏程度,没有实际意义,不用考虑好处和坏处。

网友(2025-05-07):
不够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