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关于图号图名分离

楼主(2024-12-16):
更换了SW版本,从23 SP1版调整为23 SP5,结果图号分离宏就不好用了。后来更换了新的宏代码,我的电脑上可以正常生成图名图号,但其他同事传过来的就不能用了,不仅没有图名图号!连材料都不显示!公式区更是乱套,直接显示如下数值。

哪位大佬知道这个,求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

???

网友B:
模板问题,你同事的模板跟你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板问题,你同事的模板跟你不一样

?!居然是这样的嘛 可我用的是  方程式和宏 组合的方式,我看教程介绍说是可以在重建模型后实现通用的来着

网友(点评):
SW 我没用过,我用的NX 但是逻辑一样的,其他人属性里面没有你定义的属性就无法生成。NX 可以自己做外挂一键添加属性,SW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

您,请讲?

网友:
15084080820 你加我微信 我告诉你 有点复杂

网友:
应该是模板设置的问题,可以打开零件,看看自定义属性里文件名和图号的属性值(属性名称)正确不正确,如果正确就是工程图模板对应属性链接错误

网友C:
模板不一样,自定义属性不一致吧,看你的宏程序里用了哪些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板不一样,自定义属性不一致吧,看你的宏程序里用了哪些属性

是的是的,我换了宏,但是没换对应的模板,导致数据链接和宏生成的方程式对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