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电机选型

楼主(2024-12-16):
请教大佬如,图已知:链条是08A-2,中心距为730mm,两排连间距为380mm,载重40KG,速度是14米每分钟,链轮能用一样大的么?如果链轮规格一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选择电机型号?电机应该选多大的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详细计算过程

网友:
不想算就750w,1.1kw,大一点差不了几个钱,,,,

网友:
同样,不懂 计算的路过

网友B:
https://wenku.so.com/d/9f7567d1a78201e5d649fe736cec4f74可以看一下这个网址

网友(点评):
没看明白,F=μG,G=400KN怎么来的?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设计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enku.so.com/d/9f7567d1a78201e5d649fe736cec4f74可以看一下这个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详细计算过程

我看了,感觉有点复杂,想问下有没有简单点的

网友:
我做过类似的一个东西,3米长左右  08B的链轮(单排) 均匀载重200KG,我用的380W的电机,传动比你的多一级,大差不差,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尽量不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