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件得要保证多少度

楼主(2024-12-16):
工件为铝件,工件上有3道220*5*5mm的气道,进气口是φ6的气管,气体流量Cv=0.62,气压为0.5Mpa,我想让空气温度从10℃升到100℃,我的工件得需要保证多少度??或者说得需要多少热量???

网友A:
讲故事也要讲说背景,不说背景,只说问题,大家能给你五花八门提建议。

你这个管子为什么要这么长,为什么要这么绕,怎么加工,如果加工槽后做封板,会不会对温度有影响,然后密封、等等问题。

在一个,

如果把管子缩短,外面加热,温度可调,不就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你还得讲你的背景。

网友:
这涉及到热传导,有点深了,简单点的方法是学一下仿真,然后直接电脑算出来

网友(点评):
仿真个屁,连传热学都不知道,你拿什么仿真。

网友:
我想起来个比热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故事也要讲说背景,不说背景,只说问题,大家能给你五花八门提建议。

你这个管子为什么要这么长,为什 ...

没有背景,要啥背景

网友:
你直接做试验样出来测试不就行了,高那么麻烦。

网友B:
套公式算一下就行啦,或者问AI,随手帮你AI下

AI说还需要你热沉的质量

网友(点评):
然后呢,结果是啥

网友(点评):
你套铝热沉质量进去就有啦

网友(点评):
比如500kg就是146摄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套公式算一下就行啦,或者问AI,随手帮你AI下

AI说还需要你热沉的质量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套公式算一下就行啦,或者问AI,随手帮你AI下

AI说还需要你热沉的质量

现在ai真是牛逼,我想的时候漏了密度的变化。不过要达到充分热交换需要气道足够长,不知道楼主这长度是否符合足够长标准

网友(点评):
什么AI牛逼,你不懂传热学,知道AI在胡诌什么呢。

网友C:
不大的工件,做出来试试呗,这类需要仔细计算的一般都是昂贵的、或者工期长的东西

网友:
这个你需要自己测验吧。太难了还要算功还要算损耗,还要算流体

网友:
直接压缩机出来的高温气体,稍加热就差不多了吧,上下来个三千瓦的发热片夹着铝件试下,温度不够换大点功率

网友:
不知道我的建议靠谱不。
做个热交换:
把这个通气管道放在油浴槽内,油浴的温度可控。
这样的话,空气的温度的高低输出,可能通过油浴槽的温度控制。
这个热交换方案,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直接从开水中取空气,就直接不用加热了。

网友(点评):
弄个绝对隔温的保温桶,取了空气,再倒过去。

网友:
比较笼统的办法是算出单位时间气量升温需要的热量,然后算出理想状态的铝合金需要多少度降到100,才能放出那么多热量。最后代入各环节效率。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D:
看文章,楼主是想在一个铝件上作出一套气路来。通过铝件给气体加热到一百度。
有两点需要考虑。
一是铝件和空气分别 加热倒一百度需要的热量。这与 材料质量,比热容有关。
二是环境散热问题。这与保温、环境温度、加热功率等有关。
第一点好计算,第二点需要 楼主给出一些预设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文章,楼主是想在一个铝件上作出一套气路来。通过铝件给气体加热到一百度。
有两点需要考虑。
一是铝件 ...

没有保温,环境温度0℃,加热功率需要求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吧,搞几根加热棒,装一个温控仪表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大的工件,做出来试试呗,这类需要仔细计算的一般都是昂贵的、或者工期长的东西

做出来了,试了一下,才有个4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公式算一下就行啦,或者问AI,随手帮你AI下

AI说还需要你热沉的质量

非常感谢,我看热量结果,得需要5KW的加热设备,这里有点棘手了。。。。还是十分感谢能帮助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出来了,试了一下,才有个40℃左右

需要测试下工件温度下降情况,判定是热交换不充分是主要因素,还是加热功率不够是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