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仿真进度条卡住了怎么办

楼主(2024-12-16):
25秒,步数6w,涉及十几个物体的相互碰撞,进度条在48%的时候就停住不动了,试了好几次都差不多这样,是太复杂了吗?底下信息显示剩余几十个小时

网友:
检查系统资源:
确保你的计算机有足够的CPU、内存和磁盘空间来运行仿真。
监控系统的资源使用情况,确定是否有其他程序占用了大量资源。
分段仿真:
尝试将整个仿真过程分成几个较短的部分来运行。这样不仅可以更快地获得中间结果,还可以更容易定位到导致问题的具体部分。
并行计算:
如果ADAMS支持,并且你的硬件允许,尝试启用并行计算选项来加速仿真。
验证模型配置:
重新审视模型配置,确保所有约束、接触属性和其他物理特性都已正确设置。
特别注意物体之间的接触定义,不正确的接触设置可能导致仿真困难或无法继续。
简化模型:
如果可能的话,尝试简化你的模型。减少物体的数量或降低碰撞的复杂性可以加快仿真速度。
检查是否存在不必要的细节或过高的精度设置,这些都可能导致计算负担增加。
调整仿真参数:
调整积分步长(time step)。有时候,太小的时间步长会导致仿真非常缓慢。尝试适当增大步长,但要确保不会影响仿真的准确性。
查看是否可以调整求解器选项以提高效率,例如改变求解算法或放宽收敛标准。
查看日志文件:
ADAMS通常会生成日志文件,其中包含了有关仿真的详细信息。检查这些日志文件可能会帮助你找到问题的原因。
注意任何警告或错误消息,它们可能会指出具体的问题所在。
更新或重装软件:
确认你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ADAMS,并安装了所有可用的补丁。旧版本可能存在已知的问题或bug。
如果问题依旧存在,考虑重新安装软件以排除潜在的安装问题。
联系技术支持: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能解决问题,建议联系ADAMS的技术支持团队。他们可以提供更专业的帮助,并根据具体情况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
硬件配置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