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怎么做出缺陷?

楼主(2024-12-17):
用户订购了齿轮箱,要求齿轮箱内的齿轮有常见的缺陷:断齿、塑变、点蚀、磨损、胶合。请问大家知道有哪个公司能在齿轮、轮轴上齿能做这些缺陷?或者大家能提供一些方法吗?谢谢!

网友:
什么奇怪的甲方
你查一下什么操作会导致这些问题,然后按照操作运行试试

网友:
难道是要挣维修的钱

网友:
这些问题还真不一定能同时发生

网友A:
估计是做教学用的吧

网友B:
可能是做教学用的吧,不会实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做教学用的吧

是的。主要教学内窥镜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做教学用的吧,不会实际使用

是的,主要教学内窥镜的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主要教学内窥镜的使用

估计只能按楼上大哥说的那种方法,按照书本上缺陷的形成方式去人为制造条件了,类似大家做盐雾试验一样那种

网友C:
做了后,不断加速、加大负载运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了后,不断加速、加大负载运行吧

齿轮箱不带载荷。没有功率输入。

网友:
想办法淘个旧货打开看看,不够再装起来猛造几天,过载,少量废油,高速。还不断齿就拿锤子敲

楼主:
我上次是拿角磨、样冲做的,效果不好。

网友(点评):
联系机械厂看能不能收一点,他们的NG破烂,或者是用坏的...干嘛要特意做新的,无心的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上次是拿角磨、样冲做的,效果不好。

齿轮箱是定制的,所以模数、齿数、尺寸是特制的,市面上是无法收集到一样的齿轮和齿轮轴的。

网友:
淘宝收购废旧齿轮?

网友:
断齿、塑变、点蚀、磨损、都好弄。胶合不好弄。。。。。

网友(点评):
胶合,好弄,不加油转快点就行

网友(点评):
点蚀不好弄,要弄很久才会出现点蚀。胶合大负载缺润滑运转就可以。

网友:
以前碰到个维修公司到我们这里维修油缸  原零件有设计缺陷 技术人员将其改正 结果维修公司很不高兴

网友D:
需要的话,可以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的话,可以定做。

请问您能提供能做出这样缺陷的厂家吗?

网友:
点蚀?你让它干摩擦运行,加点粗盐粒子,按照电池原理,估计会很快出现的。

网友:
真的是一般没人专门做这样的,感觉你这个只能从报废件里找

网友:
1、断齿,直接拿榔头敲掉两个就成
2、塑变,慢慢敲两个齿轻微变形
3、点蚀,找点稀硫酸,用细针管多滋一会,再加点铁屑然后转一下
4、磨损,和第三个差不多
5、胶合,可能比较麻烦,拿一个模数更小的,把需要做坏的齿轮固定住,用小齿轮齿往上敲试试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2025-01-22):
我可以满足各种缺陷,但不能同时满足

网友:
做坏的东西比做好的东西还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