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梁施加压力有限元分析出错求助

楼主(2024-12-17):
如图,最简单的悬臂梁,固定一端,上表面施加10KPa的压力,材料是工具包自带的Al6016,但出来了不太对的结果。有大佬知道那块蓝色的飘花怎么回事吗?

想请教一下大佬,这是我错误的设置了什么条件?

二编:可能大概明白怎样把多出来这块给弄没有了……梁的假设是长度远大于横截面积,拉大长宽比就行。但为啥会多出来一个小角,还是不明白……

楼主:
换了FE20,还是有飘花(原谅我不专业的叫法)……这次是换了一个方向……

网友(点评):
蓝色的飘花是什么东西呢,在图里标记一下啥

楼主:
把尺寸拉长,就没有那块了,但还是有突出来的小角……是因为我设置的材料太厚,长宽比太小吗?有大佬经历过的吗?

网友A:
受力的面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力的面是怎样的

你好,受力的面是一个平面。
这是一个截面为100*100、长度为500,固定一端的悬臂梁。取了一个矩形平面做上表面,上表面施加了垂直与面,大小为10KPa的压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了FE20,还是有飘花(原谅我不专业的叫法)……这次是换了一个方向……

好的,标注了。您可以看一下。

网友:
按经验的话,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是不是网格分的不够细?

网友(2025-02-09):
不要看图,数据对就行了。

网友(点评):
同意,颜色只是为了看的更直观,不一定特别准,还是得看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