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限位的问题

楼主(2024-12-17):
想把6个物体固定在移动托盘上,6个固体分别通过移动到球馆X射线照射部位中心(红线)处,那个机械限位所在位置就是提前设定好了物体与照射部位中心处,那每次把下一个物体移动到限位处时,还得先把上一个限位块先退出来,在放回去,这样的话有些繁琐,有没有可能让限位块不动,移动物体时还不会刮碰到限位块?
(补充下:这个移动托盘,是通过手动进行移动的,因为有X射线,外部空间全用铅板密封住了,根本看不到)

网友:
往复式的

网友A:
打开思路,既然是手动推动托盘的,直接取消下部的限位,在托盘上加上类似导向弹性销结构,往前推一步就卡到卡槽里定位。再用力往前推就出来然后下一个弹性销进去,就是个人工步进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思路,既然是手动推动托盘的,直接取消下部的限位,在托盘上加上类似导向弹性销结构,往前推一步就卡到 ...

OK

网友B:
托盘做一个单向定位缺口,限位块做一个回缩设计,托盘移动到限位块的时候碰撞压缩限位块,到达定位缺口时候限位块再回弹完成定位。拍完照片继续推就完成下一个托盘定位,这种接触也不会有多大磨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12345,上山打老虎;
lz不识数,老板打屁股。

网友C:
X射线,手动移动,不考虑自动?是为了补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射线,手动移动,不考虑自动?是为了补贴吗

就是因为抠,因为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托盘做一个单向定位缺口,限位块做一个回缩设计,托盘移动到限位块的时候碰撞压缩限位块,到达定位缺口时候 ...

那是否可以用弹簧钢珠球头定位柱塞?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否可以用弹簧钢珠球头定位柱塞?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射线工作没有震动,不需要考虑,这些震动造成的位移,类似波珠结构吧。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射线工作没有震动,不需要考虑,这些震动造成的位移,类似波珠结构吧。应该是可以的

OK

网友:
建议参考按压式中性笔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