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1243链轮顶部顶切是否影响链轮的正常运行

楼主(2024-12-17):
这个位置由于选择的齿顶圆直径较大,但也在标准范围内,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能否使用,个人认为顶部不参与接触传动,不太影响,想听听各位意见。参数节距38.1 滚子直径22.23 齿数19 24A链条,齿顶圆选择256直径,滚齿加工。

网友A:
1.这样没问题。
2.这个链轮现在是什么状态。链轮齿加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样没问题。
2.这个链轮现在是什么状态。链轮齿加工了吗?

链轮齿已加工完成,并且也热处理了,改不了了已经。

网友(点评):
那就这样吧,使用没问题。

网友(点评):
好的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