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

楼主(2024-12-17):
钣金边缘用不用标注12.5?

网友:
从没标注过。一般都是在厚度方向标注基本符号加一小圆,表示不去除材料的方法获得。然后图纸右上角标注一个其余12.5。

网友:
不加,以现在的机器加工水平,12.5人家会以为你故意要加大摩擦力,还得额外加一个工序给你摩粗,图纸右上角标注一个其余xxx就好了(具体多少请教一下供应商)。怕边缘割手在技术要求上写去毛刺。

网友:
以前等离子或者热割标其余25,后来镭射标上其余12.5,还是在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