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螺纹线螺纹大小 无法显示已添加的自定义规格

楼主(2024-12-17):
已经添加了自定义的螺纹规格,但是装饰螺纹线就是无法识别到,只有异型孔向导里可识别到
以识别到。

网友:
同问,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对,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在装饰螺纹线命令里只有粗牙规格,没有细牙规格。在异形孔向导里都有。
请同行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