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可以调整大板位置的小零件

楼主(2024-12-17):
如题,大板固定在焊架上,有左右可调的槽孔,现在需要一款可以调节大板左右位置的零件,求各位大佬支支招;
当然可以自己设计一些工装夹具去调整,但是花费不小,大板及大板上面的组件相对较重,挪动困难,如果用力一点,可能会过量,力气小了反而不会动,这很费体力的,求各位大佬支支招!

网友:
梯形丝杠机构,靠顶实现移动,或者气缸,压力缸

网友A:
在焊架上弄那个顶块,用螺丝顶行不?

网友:
板底加上平移机构 丝杠导轨这些
多方向的话有那种布满万向球的平台 移动到合适位置用卡具锁紧

网友B:
大板和机架焊小板板,用螺丝来回顶着调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焊架上弄那个顶块,用螺丝顶行不?

可以,但是每台设备都要焊的话,会比较麻烦

网友:
焊架厚不厚,厚就用螺丝锁顶块

网友:
既要好调,又要制作不麻烦。建议楼主全部发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板和机架焊小板板,用螺丝来回顶着调呗

这个省钱也可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