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我用焊件画一个型材架子,怎么做出下料图纸比较快。

楼主(2024-12-17):
我以前都是一个件一张图,如果我用焊件画一起了,要拆成一个件一个件的,用什么方法比较快。

网友A:
这样不大好处理,你要不只能拆图,一张张去画。你该用虚拟组件的,出图也方便。

网友B:
保存实体  存为零件  插入零件都行

网友C:
之前是不是看到过这问题,我记得是麦哥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实体  存为零件  插入零件都行

这个吗,好像会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大好处理,你要不只能拆图,一张张去画。你该用虚拟组件的,出图也方便。

最后还是需要一张一张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是不是看到过这问题,我记得是麦哥问的

那我翻翻以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吗,好像会了。多谢多谢。

三种方法各有利弊 但是都能实现

网友:
拆了钣金厂会快点交货吗

网友:
出图很重要

网友:
整个给钣金厂让钣金厂自己拆图。。。有的公司真就这么干,一个三维一个重要尺寸的图就发出去了

网友D:
楼上这么多说交钣金厂,有没有可能自己就是钣金厂或者自己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这么多说交钣金厂,有没有可能自己就是钣金厂或者自己生产?

麦哥的做法可能就是正解了。这玩意,你不想花时间,那么就花钱。

网友:
焊件切割清单+模型视图

网友E:
单纯看楼主这图形,与钣金没半毛关系,只是个焊接件。如果没有钻孔、开槽等后续加工的话,只要一张切割清单便可,根本不需要拆分零件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纯看楼主这图形,与钣金没半毛关系,只是个焊接件。如果没有钻孔、开槽等后续加工的话,只要一张切割清单 ...

还有别的板往上焊我单独出图了,也有孔。需要生产的图估计是哪样都省不了。

网友:
配合焊接件切割清单做啊,
不加工的管件只要按长度下料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这么多说交钣金厂,有没有可能自己就是钣金厂或者自己生产?

网友:
如果是激光下料,那就必须用分开出图

网友:
如何只是为了出图纸,实体孤立型材,保存视图,命名,出图就可以出孤立的型材了,可以不用另存很多零件

网友F:
在同图纸中用相对视图就可以了 可以 单独出每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同图纸中用相对视图就可以了 可以 单独出每个零件

啥意思,没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没明白。

在工程图文件中-在工程图下选取相对视图图标-转入三维零件图 -选取-实体-转工程图就后此视图 可以单独表述了

网友(点评):
感谢感谢,又学会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