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力该怎么算呢,电机扭矩及轴受力

楼主(2024-12-17):
如图所示,有6个工位,每个工位均有一个4.5kg砝码从610mm处自由落体,到达底部之后所产生的冲击力对旋转组件底板及旋转电机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该如何减少冲击力所产生的形变,或者该怎样加固减少变形呢(图二提升组件选择的是750W伺服电机带刹车搭配15减速机,滚珠丝杆选择的是2510,负载加工作台重量70kg)(图三旋转组件动力选择的是750W伺服电机带刹车搭配20减速机)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图四

图四

网友:
看不懂

网友(点评):
哪里不清楚呀

网友(点评):
是真的看不懂,全版马赛克。不是表达不清楚。

网友A:
你这个视图角度根本看不到砝码所产生的冲击力是个什么作用效果,换个角度,给几个侧视图,左侧右侧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视图角度根本看不到砝码所产生的冲击力是个什么作用效果,换个角度,给几个侧视图,左侧右侧都行。

黑色的是电缆插头,柔性的,所以砝码都是自由落体

网友(点评):
为什么减速机与砝码相连的地方不使用离合器连接呢,这样砝码自由落体时,启动离合器,砝码的自由落体的冲击力就影响不到减速机的输出轴呢。

网友(点评):
我去了解一下离合器原理,非常感谢,太感谢了

网友:
加弹簧可以算一下,没弹簧的话要考虑材料和结构变形,不太会,不如直接仿真看一下算了。还有翻了翻楼主之前的帖子,请教一下楼主夹持机构,释放机构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点评):
直接用电磁铁吸的

网友:
材料力学有一章节讲的是冲击载荷力的计算,楼主可以翻一下。通过假设冲积物为刚体,被冲积物发生弹性变形,冲积物的重力势能和动能转化为被冲积物的势能(压缩弹性势能)。就可以求解了。
同理,被冲击物刚性越大,冲击力越大。因为功=力*压缩位移,转化的功基本不变,位移减小,力变大。

网友:
加阻尼缓冲

网友:
把框体分成2个部分。

网友:
请教一下,你哪个翻转机构的作用是什么呢?然后我又重新审了一下题,你这好像涉及到震动学?没太严苛要求我建议加点减震结构算了,别细想,真的想知道可以找个高性能电脑跑仿真看一下,当然你验证不了的仿真只能说当设计上限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