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计算液压缸的大佬吗,求解答

楼主(2024-12-17):
中间是滚筒,就是想搞个液压缸把滚筒压紧,推力大概50顿,滚筒400mm,这怎么设计啊 液压缸就固定在右边的支撑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是你这有这么多滚筒同时一起压紧??

网友A:
我也不清楚,不过一个辊筒多重,一共多少个应该要说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清楚,不过一个辊筒多重,一共多少个应该要说一下吧

还有,压紧是为了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清楚,不过一个辊筒多重,一共多少个应该要说一下吧

9个,每个300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压紧是为了什么啊?

压紧,然后微调

网友B:
选缸径180,杆径125,行程按你机械结构确定,系统压力20MPa,单缸就可以达到推力50T,油缸选冶金25MPa系列就可以,提出速度要求就可以确定油泵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缸径180,杆径125,行程按你机械结构确定,系统压力20MPa,单缸就可以达到推力50T,油缸选冶金25MPa系列 ...

好的好的 谢谢 侧安装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哦

网友:
没影响,选前法兰的稳定性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缸径180,杆径125,行程按你机械结构确定,系统压力20MPa,单缸就可以达到推力50T,油缸选冶金25MPa系列 ...

问一下,这种液压缸是叫什么类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这种液压缸是叫什么类型的

这个实在有点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