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回转精度

楼主(2024-12-17):
电机直连减速机,带动三个轴旋转,三个轴之间用同步带传动,回转精度怎么保证

网友:
应该主要靠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保证,调整加减速曲线,降低振动。

网友:
这个有回转精度,要回转精度,你没搞错吧,

网友(点评):
他应该是想问三个轴的同步精度

楼主:
同步带有误差,我想知道和减速机的精度有关系么,轴的回转精度

网友:
要说怎么保证同步率,我只能想到靠闭环来保证
这个好像是归机械工程概论里面,系统开环、闭环、半闭环的那几个公式管的
主轴回转精度是主轴同轴度如何

网友:
就不能一个伺服电机控制一个轴吗?加上驱动器一共不到1万块,控制精度杠杠的

网友(点评):
你真敢说,三个电机同步,不管是并联信号,还是用伺服编码器信号,想做到同步,都是难如登天,

网友:
两个我经常用,三个同步还真没试过,不能一个从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