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体动压止推滑动轴承润滑设计

楼主(2024-12-17):
看机械设计手册没有关节止推轴承润滑油槽设计的内容,想参考止推轴承尝试重新布置油槽。原设计进油槽在中间有环形槽,已经把支承面分为了内外两部分。这样外内径比分别计算比较好吧

楼主:
1.润滑方式为压力供油,进油油温不大于55°C,进入轴承油温温升不超过10°C,这样估算油膜最高温度不超过65°C。使用闭式齿轮油,粘度150mm2/s,粘度指数100.# I4 G3 E+ I! H$ s/ W

网友:
动压止推滑动轴承,就这几个字,图片搜索根本不到类似的东西,找到的都是动压径向滑动轴承,所以你确定你不是找错字了。

网友(点评):
第7章 液体动压止推滑动轴承——闻邦椿的比成大先第五版稍微详细点

网友(点评):
其后事实上搜索可倾瓦块止推轴承才能找到相应资料,而动压止推滑动轴承名义上是手册的分类,可市场上根本不接受这种定义。

楼主:
“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工程师们发现,将滑动轴承的进油压力控制在0.01至0.1MPa的范围内,能够实现油膜的最佳性能。这一范围既保证了油膜有足够的厚度和强度来承受负荷,又避免了过高的压力可能导致的油膜破裂或过度发热”——网上有这个说法,没说:温度、粘度、负载这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