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有液压大佬吗

楼主(2024-12-17):
中间是滚筒,就是想搞个液压缸把滚筒压紧,大概50顿推力,滚筒400mm,这怎么设计啊 液压缸就固定在右边的支撑上,不知道行不行,每个滚轮质量差不多300kg,大概9个,这怎么计算缸径哦

类似这样的,

类似这样的,

网友A:
你的照片中不就是一个液压缸管一个辊吗,为什么你画的小图中是一堆辊被液压缸压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中不就是一个液压缸管一个辊吗,为什么你画的小图中是一堆辊被液压缸压紧呢。

是只找到类似的图片,这个就是压了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中不就是一个液压缸管一个辊吗,为什么你画的小图中是一堆辊被液压缸压紧呢。

有连压多个的,我就是不太懂液压设计

网友:
滑动摩擦吗

网友:
15865604455,我做了十多年的液压系统设计,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沟通

网友:
都50吨了,还算什么缸径?不同的油压,不同的缸径呗。

网友:
应是棍支撑和滑道滑动摩擦力加上50吨的接触线压力

网友:
先确定你的液压站工作压力是多少,根据工作压力就可以确定缸径是多少,然后确定行程以及安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