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24)——焊接件的出工程图

楼主:
焊接组合的模型,(见附图1)其建模方式有:零件组装式,也有一个零件中实体拆分式二种。
不管是哪一种建模的焊接件,
出工程图时力求把所以的拼焊件放在同一幅图纸中,(见附图2)
这样便于采购下单、材料组货、剖口加工、组焊、机加、全程生管和检验等所以流程管理。
壳体、护罩等这类由薄板焊接件,出图也尽可能这样去做。

然而,对于以型材为主的机架类的焊接件,
可以采取组件列表的形式,但对于其中有倒角、打孔、剖口的零件,还需要在列表中附上特征视图,甚至在同一图幅中单独划出三视图。
当然,对于靠外购加工来完成全工艺的非标自动化行业,只需要出成品图就可以。

网友:
坡口怎么表示

通常C角,特殊要求的按标准和客户要求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不需要焊接技术要求么

大意了  发表于 5 天前
焊牢就好,哪来这么多要求。给个眼神自已意会去  发表于 5 天前
对于共性的如攻丝钻孔直径、打磨表面要求、焊接通用标准等等这些大量重复的技术要求,应该由公司技术文件规定,然后在作业现场,以作业指导书的形式榜示。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可不可以加个联系方式,详聊

在社区聊吧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这种标在一张图里面的确少……还没研究SW要过怎么摆多张图……

网友A:
我这样把相关零件放在同一张工程图里,被钣金切割的老板说了几次了
因为每个零件的大小不同,在同一张图纸里的比例也不通
他们捞图,有时不会这么细,看一个图的比例就都按同样的比例处理了
常常会错
所以我现在基本都是同一个比例的零件,放在同一张工程图里
有时干脆一个零件一个图。
对于我出钣金图最大的难点就是折弯系数,不知道如何搞。特别注意的
就把三视图给出,或者特别备注一下,要外尺寸还是净尺寸。
总之,出钣金图,头疼。备注说明写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把相关零件放在同一张工程图里,被钣金切割的老板说了几次了
因为每个零件的大小不同,在同一张图纸 ...

二码事,焊接是焊接,钣金是钣金

具体事是的,通常我把激光切割、焊接,打磨等此类统称为钣金加工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2024-12-18):
看了一圈也没看出来这是一张焊接图,没干过非标真是理解不了这种图

网友(点评):
这样看吧;看模型外观和片面体的构成,然后年图框中的材料为Q355,就可以断定成型工艺了

网友(点评):
只能说行业不同了,传统的机械行业,你这图纸出去是要出问题的,一没有焊缝要求,二没有焊接后的尺寸和技术要求,三没有表面处理要求,这种发上来讨论一下也没错,但是我的建议是最好完整一点。

网友:
这么出省纸啊

网友(2025-05-10):
每个公司内部的要求不一样,像我之前待过的公司,就要求分几张图纸,分别下料、焊接、机加、转孔、装配,原先一张图,多得能分6张

网友:
抛开焊接等工艺不说,不太喜欢这种多个零件放在一张图上,应该焊接成型的尺寸位置图一张,内含子焊件的序号及列表,然后各个子焊件独立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