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在轴上增加一个径向力,达到增加摩擦力矩的需求

楼主(2024-12-18):
如图,能不能增加一个FN,使轴旋转力矩达到平衡?一个Ff和FN有什么关系?Ff=FN*u吗?

网友:
这不就是经典的夹紧固定轴的原理吗?理论上没问题,不过要注意这种情况下摩擦系数会变化,在查表的基础上最好搞个实验验证一下,验证完最好说一下数据差异,谢谢大佬

网友:
Ff=Fn*f,
力矩平衡Ff*d/2=F*d/2,
f会变的,加编码器闭环控制,但这样系统又复杂了

网友(点评):
胡扯, Ff=Fn*f,谁告诉你的。

楼主:
|狄奥多西今犹在发表于 12-18 10:08这不就是经典的夹紧固定轴的原理吗?理论上没问题,不过要注意这种情况下摩擦系数会变化,在查表的基础上最好搞个实验验证一下,验证完最好说一下数据差异,谢谢大佬
如果能保证FN是恒定的,是不是做摩擦系数就不会变化?

网友(点评):
别听它胡扯,与摩擦系数无关。

楼主:
|笙歌203发表于 12-18 10:22Ff=Fn*f,

力矩平衡Ff*d/2=F*d/2,

f会变的,加编码器闭环控制,但这样系统又复杂了
摩擦系数会变是因为压力会变吗?如果压力一定呢?

网友(点评):
这个模型下摩擦系数和材料变形程度有关,摩擦力保存不变的话那应该没啥变化,除非你用久后表面磨平了

网友(点评):
全在那胡扯呢,与摩擦系数无关,也不是简单的谁等于谁的关系式。

网友(点评):
举个例子吧,汽车轮胎,热熔胎是增加摩擦力的,其原理是在一定速度下半融化,让轮胎塑型变形增大摩擦力,当然我们一般用的金属材料没热熔胎这么夸张,但是金属材料也是会塑型变形的,再加加上摩擦影响,实际的摩擦因子可能发生变化。所以理论上算最小压力的时候可能需要实际测一下,不过从理论上来说,一般情况下金属材料塑型变形不大,一般来说使劲压就好了,压力够大的情况下只需要考虑磨损后的情况

网友A:
是这个原理吗?

网友(点评):
根本不是,楼主的问题就是不忽略摩擦力,定滑轮如何求解两边绳的张力。

网友:
起重机提升机构,卷筒、钢丝绳压板、钢丝绳。

网友:
看看路亚的那个水滴轮的涡流减速装置。把磁铁换成电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原理吗?

你这个模型是不是压紧机构?黄色零件会旋转吗?压力不是指向圆心了吗?

网友(点评):
受力你再变化也是这样的,你要它转,你想下 我在中间打孔攻丝不就转了吗? 力的等效原则;不经过圆心 就加力矩了

网友(点评):
还力的等效,根本不等效好吗。当定滑轮不忽略摩擦力时,两边绳的张力是不相等的。

网友:
你这个理想模型的公式是能简化成那样的,但实际还要看你的轴和制动蹄有多大、材料、形变、表面情况。
如果制动蹄和轴尺寸相近,压力和摩擦力作用的就一个面上,前半段和后半段的压力有区别,摩擦力也不一样,会形成额外的力矩,类似于轮胎的滚阻,模型就复杂了

考试的时候Π=3.1415926......
实际做东西嘛,Π=3也不是一定不能用

网友(点评):
不对,楼主的问题就是带摩擦系数的定滑轮如何求解两边的绳的张力大小问题,你给理解成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