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面裂纹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楼主(2024-12-18):
加工商说,是特氟龙没干造成的,我判断不出来

网友A:
热处理过吗

网友:
刮开看看,表面缺陷退货吧

网友:
这材料是45钢吧,沿螺丝孔裂,什么铁氟龙没干,这也可以忽悠,

网友(点评):
难道是材料的问题?还是加工刀痕?

网友:
现在什么原因不重要,不合格就是不合格。

网友:
甲方:“必须重做!”乙方:“不影响使用!”

网友(点评):
乙方:得加钱

网友:
表面打磨掉才能看出来,实际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打磨掉涂覆层就清楚了是材料裂还是表面处理问题。

网友B:
板边废料做的?瞎猜的

网友C:
切个面下来看下,是基材开裂还是涂层开裂,基材开裂很大概率是热处理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个面下来看下,是基材开裂还是涂层开裂,基材开裂很大概率是热处理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边废料做的?瞎猜的

这个基材是lz自己加工的,然后外发特氟龙处理?

这件NG先扣着,向两个加工商说明此事,再做一件。

先装机试机,最后你来破案,打磨废品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过吗

热封刀,主要是特氟龙层磨损,应该不用热处理吧。气缸下压,封塑料袋的吧

网友:
摸一下有裂纹不?再用刀刮刮。
能刮下来一部分,那就是图层,可能是供应商说的铁氟龙没干;如果刮不掉,也没有涂层,那就是材料不行,直接开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