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头丝杆问题

楼主(2024-12-18):
请教各位,丝杆直径20,导程需要26,如何选择螺纹参数,螺母如何配置,谢谢!

网友:
螺母只能跟着丝杆保持一致。

网友:
最好4的倍数

网友:
26只能被2整除吧,那就是双头螺距13了,再不就取小数6.5*4了,四头。这什么丝杆这么大导程。

网友(点评):
螺距13也是非标准的

网友:
26找整除呗,26/4=6.5;
4头,螺距6.5

网友(点评):
螺距6.5,也是非标准的。

网友:
楼主你明示是要要求梯形螺纹了吗,上面几个回复已经假定你要的是梯形螺纹的丝杠了。
即使你要求的是梯形螺纹,由于螺距是非标准的,不管你是几个头,导程26都不可能是标准螺距乘以头数能得到的。

网友:
你这导程26怎么来的?标准梯形螺纹牙距我也没见过13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