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厚壁油缸内部一般堆焊什么材质,增加抗腐蚀性能?

楼主(2024-12-18):
油缸材质为低合金钢。堆焊不锈钢吗?熔铜?还是其它?一般国内常见的是哪种方式?

网友:
你搞错了吧,镀硬铬,镀层厚1.2,再内圆磨光,研磨,
哪有堆焊的

网友(点评):
厚壁油缸和堆焊技术在央企相关行业早就推广开来,你是不是井底之蛙啊。

网友:
有一种覆层焊接工艺,是覆盖一层高强度合金,不过你这个不合适吧。

网友(点评):
主要是耐腐蚀

楼主:
图纸要求缸内表面要耐腐蚀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纸要求缸内表面要耐腐蚀钢

你搜一下覆层这种工艺,我偶然看过视频,应该是符合你要求的,一般是军工还有一些大型设备重要位置要求加强度,耐腐蚀应该也可以。另外电镀也可以啊,镀铬不行吗?你什么介质啊,这么高要求

网友(点评):
我其实最想的是直接镶套。可朋友不同意,他说和老外沟通的是堆焊不锈钢,竟然沟通的堆焊材质是304。。我真是服了。我就是不知道常见的堆焊材质是什么。我在网上查了下,有堆焊铝青铜的、有堆焊不锈钢的。

网友(点评):
异种金属堆焊309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搜一下覆层这种工艺,我偶然看过视频,应该是符合你要求的,一般是军工还有一些大型设备重要位置要求加 ...

网友(点评):
是的。网上介绍因晶间腐蚀,应先堆焊个隔离层,然后堆焊307L。

网友(点评):
309本身的抗腐蚀也很好,,,,

网友:
焊缸头部分

网友:
首先要知道使用环境,防什么;像说的堆焊304,那就应该是镀硬铬,再绗磨到尺寸,然后表面抛光;因为304防腐的本质就是铬在起作用。

网友:
通常汽车发动机气缸修复多为镗缸+衬套+镗缸
回头了解到有直接靠镀层后再加工这样的工艺。
如果损伤不大,两种应该都可行。

网友:
这个不难解决。你联系我15921772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