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和不锈钢之间的摩擦力与过盈量的关系怎么分析?

楼主(2024-12-18):
如题,现在有个方案塑料环套在不锈钢轴(直径6)上,要求对塑料施加转矩大于0.08N.m以下时,不能发生旋转,施加大于0.08N.m以上可以正常旋转,这个塑料环的过盈量怎么分析计算?

网友:
不如考虑弹簧控制,靠摩擦不靠谱,材料总会磨损

网友:
这道题我不会
但是这种结构运行次数多点
塑料件磨损老化就变松了吧

网友:
这样的别算了。直接试验吧。试验条件太容易达到了。肯定不能过盈,应该是过渡配合

网友(点评):
有力矩要求,肯定要过盈啊

网友(点评):
过渡配合中,偏过盈。

网友A: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压入力是按照什么模型算出外界需要施加的压力的来着,我翻了一下表格里面的公式,感觉是不是就是算出克服两个零件之间的摩擦力。附带之前翻论坛的时候找的压装的时候压入力计算表。

网友(点评):
感谢分享表格,学习了。

网友:
塑料环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不同温度/湿度/注塑参数都可能影响0.08N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压入力是按照什么模型算出外界需要施加的压力的来着,我翻了一下表格里面的公式,感觉是 ...

我手里就有这个件,比φ6小,我刚开始以为光杆上有凸起,像聚氨酯一样止转防脱。

后来一看,直接就是过盈压入,抱死在光杆上。

楼主:
|喂我袋盐发表于 12-18 21:00
我手里就有这个件,比φ6小,我刚开始以为光杆上有凸起,像聚氨酯一样止转防脱。
后来一看,直接就是过盈压入,抱死在光杆上。

过盈量大概多少?是完全抱死了吗?还是说也能转动,只是需要的转矩比较大?

网友:
这个方案听起来不靠谱,塑料在温度,湿度,老化,磨损等各种影响条件下变化较大,很难做到你这种对力度的精确控制。

网友:
你这个设定条件就有问题,不可能在一个值是切换的准确状态的,最起码应该区分为3个状态,抱死-过渡-松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盈量大概多少?是完全抱死了吗?还是说也能转动,只是需要的转矩比较大?

完全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