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具工装的设计

楼主(2024-12-18):
要对下图的零件制作检具工装,主要测量划线地方的尺寸,其余都是次要。可以提供一些设计的想法思路。

网友:
作塞规吧

网友A:
零件啥样看下,尺寸公差等级才能确认检具设计合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啥样看下,尺寸公差等级才能确认检具设计合理性

上面的图就是零件

网友A:
你这个零件已经有安装孔,所以我猜外形宽度不做重点检验,就检你标的那些箭头尺寸,我觉得可以利用那几个安装孔做定位,做个底座上面插几个跟安装孔配的销,把零件套在这个底座上,用推板和镶块去测底部台阶高度和那个U型槽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零件已经有安装孔,所以我猜外形宽度不做重点检验,就检你标的那些箭头尺寸,我觉得可以利用那几个安 ...

现在的想法就是做上下模具,然后把零件放进去,看看主要尺寸能否贴合,把不要测量的尺寸槽开大防止干涩。长宽有误差可以用塞尺。

网友(点评):
这想法,足够qipa。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想法就是做上下模具,然后把零件放进去,看看主要尺寸能否贴合,把不要测量的尺寸槽开大防止干涩。 ...

但是这种可能误差也挺大的

网友A:
完全没必要,感觉很不直观,检具能保证测量的前提下应该方便高效,最好就是像塞尺一样如我上面所说的,设计成通止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必要,感觉很不直观,检具能保证测量的前提下应该方便高效,最好就是像塞尺一样如我上面所说的,设计 ...

这个零件长宽高分别是 84X23X15mm,是小零件,如果按照你这种做法,跟用卡尺测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需要你这个零件的图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零件长宽高分别是 84X23X15mm,是小零件,如果按照你这种做法,跟用卡尺测量有什么区别吗?

对啊,,大批量吗?为啥不直接用卡尺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大批量吗?为啥不直接用卡尺测量

因为这类零件数量多,而且需要测的尺寸也多,所以想要做类似我上图发的这种检具工装的模型,只要放进去几乎所有尺寸都有测量到。更简便一点。但是这种采用上下扣的方式测量,总觉得有缺陷,感觉测量主要尺寸也有纰漏。卡上去的零件只能通过晃动来检测,有点不精确。

网友:
没画过,围观大佬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