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转换钣金一直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4-12-18):
请问我这个图想实体转换钣金,但是一直报错折弯线旁边面中的剪切将会与折弯产生干涉,之前从来没遇到过这个,请问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
我是把2个零件画到了一起,单独保存出去转钣金就没问题,是哪里干涉到了才会报错吗

网友:
已经提示你有干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把2个零件画到了一起,单独保存出去转钣金就没问题,是哪里干涉到了才会报错吗

这两个零件画一起,能展开吗?

网友B:
是不是展开后有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展开后有重合?

我都处理了单独展开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零件画一起,能展开吗?

2个实体,每个单独展开

楼主:
什么也没动,我就换了个展开的固定面就可以展开了,第一次碰到这个报错

网友:
目测这两个角,展平后会重叠到一起,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你这个零件展开能折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零件展开能折出来吗?

可以

网友:
你顶面上的四条边展开后会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