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佬解惑!!

楼主(2024-12-18):
辊压机(没图片),单层,多辊轮,对其辊轮间的间隙调整有些什么方法(能单独调节相邻辊轮间的间隙)?网上能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双成的辊压呀,有手轮做调节,有的是用楔形块;

网友A:
是说这个吗?还有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这个吗?还有油缸。。。。

是水平是的那种,不过意思和这个应该差不多,这种可以调节滚轮间的间隙吗

网友(点评):
加个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说这个吗?还有油缸。。。。

社友这张图在哪得到的?

网友(点评):
轧机结构,网图

网友:
单条辊轴

网友:
卷板机参数与工作原理

网友B:
翻出了自己的毕业设计。这俩辊肯定可以调节距离呀。横的竖的就是结构上面的问题而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出了自己的毕业设计。这俩辊肯定可以调节距离呀。横的竖的就是结构上面的问题而已了。

两个相对来讲调节方式较多,七八九个的调节有没有推荐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相对来讲调节方式较多,七八九个的调节有没有推荐方法

七八个你还要每个都调节的话,首先你的机架就得很长,想要每个单独调节距离那除了多加控制元件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了吧。这么重的东西。

你如果只是想调宽调窄不要求调到哪里,那有个槽加上机械结构就能实现啊。

网友:
也有 楔形块 一般角度不大于8°

如图所示 设计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