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伺服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24-12-19):
龙门桁架结构Z轴提升电机选型,已知Z轴结构加需要提升物体重量约250KG,斜齿轮齿条传动齿轮半径40齿条3M,提升速度10米每分钟,减速机速比10,求伺服电机的扭矩与功率

网友A:
功率:600W带刹车。够用不?

网友(点评):
7.5-11KW刚好

网友(点评):
看下CNC的Z轴用的多少的?

网友(点评):
春哥行家啊,果然牛逼。没算就知道7.5-11,我下笔算了下预估一下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点评):
600W差远了,兄得。。。。

网友:
5kw,扭矩20

网友:
昨天刚算了一个条件类似的,直齿轮齿数Z=40,模数M=2,Z轴总重260kg,速度220mm/s,   计算选的松下中惯量伺服电机1000w,减速比35

网友:
提升加速度有要求吗?就是要求多少秒内到达最大速度10m/m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600W带刹车。够用不?

不行

网友(点评):
计算一下看看。

网友:
250KG不要算也不行

网友:
缺少条件,启动转矩无法计算,缺少负载的大约外形尺寸用来算转动惯量,缺少最小加速时间用来算启动角加速度。光移动起来的负载扭矩就100Nm了,假定启动扭矩有200Nm,那么总扭矩是300Nm。减速比10的话,伺服电机要30Nm的扭矩,功率大约是6-10Kw(根据惯量比选转速是2000还是3000的),最后加上安全系数建议选高的。

网友:
5KW,扭矩要大于15,减速比可以换成30,2KW

网友:
以下是根据已知条件计算伺服电机扭矩与功率的过程:

计算负载扭矩

根据公式T_{负载}=F\times r,其中F为负载力,r为齿轮半径,在竖直提升时F =mg,m = 250kg,g取9.8m/s^{2},齿轮半径r = 0.04m,则负载扭矩T_{负载}=250\times9.8\times0.04 = 98N\cdot m 。

计算电机所需扭矩

考虑减速机速比i = 10,根据减速机扭矩放大原理,电机所需扭矩T_{电机}=\frac{T_{负载}}{i}=\frac{98}{10}=9.8N\cdot m 。

计算电机转速

已知提升速度v = 10m/min,齿条长度3m在此计算中暂未用到,齿轮半径r = 0.04m,根据线速度与角速度关系v=\omega\times r,可得齿轮的角速度\omega=\frac{v}{r}=\frac{10}{0.04}=250rad/min。再由减速机速比i = 10,可知电机转速n=\omega\times i=250\times10 = 2500r/min 。

计算电机功率

根据公式P=\frac{T_{电机}\times n}{9550},将T_{电机}=9.8N\cdot m,n = 2500r/min代入可得,电机功率P=\frac{9.8\times2500}{9550}\approx2.54kW 。

上述信息是豆包的回复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回复,补充一下龙门吸盘吸板,外型2400*800,启动速度能够稳定运行就行没有要求,最终选了个2.9KW的扭矩18.6,速比20带刹车。还有个疑问就是如果想选功率1.8KW是不是只要在满足速度的情况下加大速比就可以,另外伺服电机可以允许过载2-3倍怎么理解,功率大了成本高小了担心带不动

网友:
为什么是伺服电机?

网友B:
5KW有点保守,考虑工况系数要乘个1.6,整机效率大概80%我觉着8KW是比较合适的,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5KW有点保守,考虑工况系数要乘个1.6,整机效率大概80%我觉着8KW是比较合适的,个人观点

8KW你可以拉2000KG

hyn
5KW的电机选用速比10的减速机,转矩负载率过大有风险,如果按照20的速比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
750W 减速比50 比较极限 选1000W 3000转的伺服电机 会保守很多

网友(点评):
1000/40=25 2500/25=100N/m 需要电机减速机端输出的理论扭矩 减速比1比10 电机需要10N/m 系数保守0.6-0.7 电机16N/M的输出 大概需要4KW以上 因为你速度的关系 电机最大转速还有很多浪费 减速比1比50会好.

网友C:
看这个帖子,我觉得很有意思,算出来600w,750w,有的算出来5kw,10kw,,就算楼主给的条件不是很够,结果算出来数量级都错了,这是怎么算的那,建议版主加精,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帖子,我觉得很有意思,算出来600w,750w,有的算出来5kw,10kw,,就算楼主给的条件不是很够,结果 ...

有啥奇怪的,用的加速比不一样而已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计算的

网友:
F=MG+UMG=3000N
P=FXV=500W=0.5KW
0.5X3=1.5KW

网友(点评):
这样来算 行不

网友:
0.5g加速度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