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SolidWorks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4-12-19):
装配超过20个零件,动一动零件就开始掉帧,特别卡,贼难受。我的显卡是英伟达t1000,cpu是12600kf,内存32g。
需要换什么零件吗,或者说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楼主:
额 不知道怎么传视频

网友:
不至于,,,,,我i5,3240,650显卡还能400个零件。。。。

网友A:
应该是图像品质太高了,调低点

网友:
升级下显卡驱动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图像品质太高了,调低点

不算高吧,就是很难受

网友:
切换成大型装配体要好点,但最好还是检查下显卡驱动

网友B:
英伟达t1000

英伟达有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伟达t1000

英伟达有这个型号?

NVIDIA Quadro T1000 几年前的入门绘图卡

网友:
你看一下英伟达管理软件,我遇到过默认用集显不用独显的情况。另外你零件会不会很复杂,也遇到过一个零件有一万多个面组成,用起来相当卡。

网友:
大概率显示器没用上显卡,接到集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