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显示糊成一团是什么情况,有大神知道吗

楼主:
SW2018装配体莫名其妙显示成这样了,所有零件看起来糊成一团,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人知道吗?
拖动的时候显示的都是线框。成了下面这样了

但是实际的装配关系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还有变黑的情况

之前安装过360的桌面管理插件 经常黑 后来删除了就没事了……  发表于 4 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