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种不锈钢网叫什么?

楼主(2024-12-19):
看着像正常的网被压扁了一样。

补充内容 (2024-12-19 22:14):
烧结网,很像,但还不一样。

网友:
你把这个图片上传到淘宝识别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试过了,没有搜到。

网友:
钢板网?

网友(点评):
钢板网应该是那种常见的菱形的剪切的吧。

网友A:
轧花网根据材质不同还可称为铁丝轧花网、镀锌轧花网、白钢轧花网、黑钢轧花网、不锈钢轧花、盘条轧花网、铜包钢轧花网。

网友(点评):
轧花网好像只是一般的编织网,不是这种被压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轧花网根据材质不同还可称为铁丝轧花网、镀锌轧花网、白钢轧花网、黑钢轧花网、不锈钢轧花、盘条轧花网、铜 ...

专业

网友:
我感觉是在编织网的基础上提了特殊处理要求,感觉像是后期再磨平整的,不是压的,压出来的痕迹不会是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