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比较多用的CREO都是哪个版本?

楼主(2024-12-19):
还是直接上最新的?

网友:
不知道,我用8.0的,不过我没见过其他人用creo,除了网课里面

网友:
我见过用3.0的,但是7.0应该居多吧

网友:
3.0

网友:
版本太高不好,跟别人对接麻烦,用5.0就够了。

网友:
2.0 足够用了,用了近10年了,

网友:
8.0 因为8.0盗版插件比较容易搞到

网友(2025-03-11):
我接触的5.0最多

网友(2025-04-30):
10.0,一般新版本过1,2年就稳定了。

网友:
自己就用最新的,公司就得服从公司安排

网友(2025-09-20):
10.0

网友:
都是用最新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