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线切割零件建模

楼主(2024-12-19):
最近在练习建模 圆管 沿圆周均分4份 实际加工应该是打穿线通孔后线切割 请问这个建模思路是什么呢  完全没有头绪了……

网友:
抖音搜索 折弯二哥 有视频教程

网友A:
这个不是线切割,不锈钢切割软管,,,,,,,

网友(点评):
因为很久之前见过一个贴吧里 说是钢管线切割切完不散 柔性连接用的 还有一张图 不过再找就没找到了 所以想问问

网友B:
这题我会,应该用曲面,做投影,分割,加厚

网友C:
不是折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线切割,不锈钢切割软管,,,,,,,

请问有相关产品的资料吗 加工资料 图纸资料这些~~

网友(点评):
这是打微孔后激光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折弯件

嗯 不知道该怎么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题我会,应该用曲面,做投影,分割,加厚

我试试~

网友(点评):
曲线,包覆

网友(点评):
做投影曲线和包覆 都应该考虑曲面的影响。包覆其实就是投影

网友:
钣金,建圆管,切缝,展开,切除形状,再折回。

网友(点评):
我现在是切除之后无法再折回去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像楼上那位说的 曲面建模 完成后加厚?

网友(点评):
曲面建模如果是投影切割线会不准确。你是圆管展开再切的吗?如果折不回去看下是否是小圆角的影响,适当调整一下。

网友A:
楼主这种管是一代切割管,柔韧性不如这个二代的,

楼主:
经过大家的提醒 终于完成了建模
我采用的是这个步骤 曲面 - 草图+包覆 - 删除面 - 加厚
感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管是一代切割管,柔韧性不如这个二代的,

这种柔性比我的那种好 但不知道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其实我们这类使用的工况基本就是小角度+较大承重

网友:
搜了下,原来名字叫内窥镜四向蛇骨管,或则海波管

网友:
有样学样,来一个,
感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