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工程图保存后用CAD打开文字位置有变化

楼主(2024-12-19):
请教;inventor工程图保存后用CAD打开文字位置会变,与原图不一样,怎么解决?

网友A:
确保使用正确的文件格式:
尽量将Inventor工程图导出为DWG或DXF格式,这是AutoCAD能很好识别的通用格式。
导出时选择与您的AutoCAD版本相匹配的DWG/DXF版本。
检查图纸设置:
确保在Inventor中设置的图纸单位(如毫米或英寸)与AutoCAD中的单位设置一致。
检查比例尺设置是否相同,以避免因比例问题造成的位移。
使用精确的坐标定位:
在Inventor中创建文本或注释时,尽量使用精确的坐标输入,而不是拖放,以确保位置更加准确。
对于重要的文本或注释,可以考虑使用固定约束或锁定其位置。
嵌入字体:
如果可能的话,在Inventor中使用TrueType字体,并确保这些字体在AutoCAD环境中也是可用的。
有时转换为轮廓(即把文本转化为线段)也是一种解决方案,尽管这样做会使文本不再可编辑。

如果问题依旧存在,您可以尝试在AutoCAD中打开Inventor DWG后,使用以下步骤转换所有文字:
在AutoCAD中打开Inventor DWG。
在底部的布局选项卡上单击鼠标右键 > “将布局输出到模型……”。
为“模型空间图形” > “保存”输入其他名称。
在以下对话框中,单击“打开”以查看导出的DWG文件.

如果上述方法都不能解决问题,您可以尝试修改Inventor的配置文件。具体步骤如下:
打开工程图,导出DWG。
类型选择AutoCAD DWG,进入“选项”。
保存INI配置。
用记事本打开INI配置文件。
找到REPLACE SPLINE=NO,将其改为REPLACE SPLINE=YES。
再次导出DWG,进入“选项”加载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使用正确的文件格式:
尽量将Inventor工程图导出为DWG或DXF格式,这是AutoCAD能很好识别的通用格式。
...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