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键

楼主(2024-12-20):
快捷键很多你一个不用不行,你全部用记不住也不行,比如pdf我就用2个 ctrl+shift+(加号减号)可以旋转视图,ctrl+鼠标滚轮放大缩小视图
  不知道大家sw最常用哪几个快捷键,哪几个你最常用最实用

网友:
CAD用快捷键,SW就用鼠标点

网友:
不需要快捷键,菜单能满足99%的需求

网友:
把拉伸和切除设置成了键盘上的w,q。还有D键、s键。标尺寸就晃鼠标。

网友:
SW  笔势  S 加快捷键   快捷键我自定义  用的最多的 测量 配合 出图智能尺寸  孔标注

网友:
快捷键,是费小劲省大劲的做法,但很多人就是不愿去费这部分小劲。

网友:
SW用右键鼠标笔势。

网友:
设置了CTRL D测量 CTRL E配合这两个快捷键,另外用的多的就空格   CTRL B/S/TABE以及鼠标右键手势了。

网友:
一般采用左手键盘,右手鼠标结合操作,可以提高效率。所以在键盘左手区设置一些常用的操作快捷键较方便,经常用的话,一二十个还是容易记住。

网友:
SW只用一个S键,CAD大部分快捷命令都记住了,很多都是三个字母的

网友:
SW纯鼠标,CAD快捷键

网友:
装配体中打开零件,修改后,ctrl+q,ctrl+s,ctrl+w打一套